EVGA NEX750B风扇转一下就停故障头疼中

楼主(2021-02-08):
转一下就停,有输出,但是电压都偏低,停转以后灯泡常亮,我怀疑有地方短路,经查后又没有短路的地方,真是让我脑壳疼

网友:
有没有大佬给个维修思路啊,风扇转一下有输出,风扇停了无输出灯泡常亮。

网友:
换一格pfc控制芯片看看吧12v电压都偏低了

网友:
修电源只要拆机查看没炸保险,是一修机,是及时送来修的机,我基本不串什么灯泡的,拍好照片后,直接上电
主动PFC更不需要串,
当然串一下最好,为了防特殊故障,防炸机(只针对查看待机电路,副电源)
主动PFC电源在待机时,灯泡是会亮的,是弱光、常亮状态

网友:
主动PFC电源在待机时串灯泡是会亮的............

网友A:
我修过这样子的,原因是一个整流桥内的一个二极管变劣所致及一个电容变质和一小保险管坏,换掉即修复了。

网友:
电压低保护了。主要考虑电容 。

网友:
学习学习,进步进步

网友:
有PFC的电源,串联灯泡一般都会亮。正常空载的时候,灯泡指示亮一下就灭了。有负载的情况下或者负载有问题,灯泡回很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这样子的,原因是一个整流桥内的一个二极管变劣所致及一个电容变质和一小保险管坏,换掉即修复了。

好的,我在找一下你说的元件问题

网友:
电龙会不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