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90Z不开机,维修电源显示18.5到19伏快速跳动,貌似19伏短路。

楼主(2021-02-08):
拆出主板,上维修电源设置19V,4.74A,发现MOS管p325s发烫电压18.5至19V波动,电流0.045。多开了一会电压降至8.3伏电流满表。热风焊下MOS管p325s,万用表测量是好的,测量在线阻值短路,熏上松香发现桥芯片旁供电瓷片电容流汗,扣掉,测试回装。

MOS管p325s

短路的小米粒电容

手里没有图纸,故障点镊子指的地方。

亮机图,没密码懒得进系统

网友:
一般有短路隔离管子会堂!

网友(2022-09-24):
真幸运!这么快就找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