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9 LA-E992P 不触发维修 MEC1416

楼主(2021-02-08):
年前特别忙又有一年没发帖了,最后一台修好发个贴。店里特别忙只能抽时间研究折腾了10来天才弄好。客户说是待机后不触发的,以为可以捡漏,拆后壳,电池全部拆掉,电流跳到20ma 测待机 3  5v  1.8 1.0 都有。
查 ec   mEC1416   VTR 3.3v  VBA  3.3v   ACAV_IN  3.3v   POWER_SW_IN# 有跳变VCIN0_PH  3.3v  LID_CL_SIO#  3.3v    SIO_PWRBTN# 按开关没有跳变。    怀疑ec这边问题   测ec 有晶振 测了一下没有起振, 晶振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起振,断定ec坏了 买来晶振换了还是原故障。 。。。。。。。   发现偶尔 待机会 变成0.006 按开关才变成0.021 看按开机键是有反应的。 桥待机又研究了一遍 ,没思路,刷BIOS,加焊桥没用。一放好几天,再研究一遍,快过年了换桥赌一下吧  Sr30w正好有一个,换上 发现有变化了 电流自动到 0.5a  缺少cpu供电,又折腾半天 原来ec换回去ec刷了好几个, 还是不行,决定加焊一下桥试试, 居然电流上去了。。。 1.6   1.5  跳变到最后电流到1.3不显示。。。。。。。。。。。。继续刷bios  回想动过的地方仔细检查ec居然了连锡了。。。。。。。 洗刷装机没有客户密码用自己硬盘测试所有功能正常

总结:这里就是跟你们说一下 mec1416 待机32.768 晶振不起振,开机才起振。别再换ec了   PWRBTN#不跳变也可能是桥坏了,越是没思路越是要细心,ec中间换过一个mec1414 代用来回折腾最后一次没检查连锡了。

网友:
楼主忙好啊,我这都没什么活,现在都在修冰箱

网友:
感谢,经典,要是我早就换板子了

网友:
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赞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A:
要是我早就换板子了

网友:
同样的板子,很奇怪,cpu供电时有时无,内存复位也是时有时无,会掉电,修了几天了,没头绪,

网友B:
求教楼主,维修用万用表 ,但是没有电流测量功能,对于电脑主板维修手机维修,电流测量重要吗?

网友C:
难搞,现在电脑行业没以前火且报不起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搞,现在电脑行业没以前火且报不起价

  的确 多要点就不搞了现在 电脑也便宜,    现在维修的电脑大多是14年以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楼主,维修用万用表 ,但是没有电流测量功能,对于电脑主板维修手机维修,电流测量重要吗?

我用的福禄克15b+  电池耐用 本来就是买的二手的 几乎天天都在用用了4年才换电池。万用表 测电流  基本没用过吧   如果是烧机你还不如看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早就换板子了

换板就没得搞了

网友:
楼主这耐心,佩服。。。。。。。。。。。。。。

网友:
分享的经验很好

网友:
好久没见这么用心分享的帖子了

网友:
感谢大神  不断进步

网友D:
楼主修机器码 我有好多坏的 修的话联系我 18902029258

网友E:
不对啊,按你的说法电流是有跳变的,pwrbtn不可能没拉低啊

网友:
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收获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机器码 我有好多坏的 修的话联系我 18902029258

你的电话我收藏了,等我有空了联系你,我也是喜欢研究疑难杂症!

网友:
倒数第二个图怎么感觉奇奇怪怪的

网友:
第三个图很厉害

网友:
收藏了 维修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E:
不对啊,按你的说法电流是有跳变的,pwrbtn不可能没拉低啊

戴尔的机器有点奇怪,即使电流能从0.00几跳变到0.02他的PWRBTN也不会被拉低跳变,1416这个晶振应该是触发后才能起振

网友F(2022-03-10):
那到底最后是什么引起的呢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到底最后是什么引起的呢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