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X故障是装副板,重启而且这个

楼主(2021-02-08):
苹果X 故障是装副板 ,重启 而且这个重启的电流特别奇怪 板子重启的是快进系统的那一刻重启 ,同行的描述故障是客户用着用着引起 ,收到板子后我们检查了一圈发现上家维修的地方过多 无修充电IC 也包括了NFC 和两个小音频 wifi模块也动了,基带电源也搞了,故障也没解决,在这我先说明一下无线充电ic 也会引起 重启刷机报错4013和刷机完成自己进入DFU 也有一部分 NFC芯片损坏引起重启和刷机报错14,收到改机子发现是两网的 这尼玛可以看见的芯片都动了个边,我们果断的对逻辑板进行单板开机测试 ,在这里说一下 三网的逻辑板可以直接单板开机 ,英特尔的逻辑板需要1.8伏到面板ID识别进行飞线开机 也就是BOARD_ID3版本ID识别角位3 ,给个1.8可以单板开机 ,测试单逻辑板是可以开机进系统的 ,果断的换了一个3网的副板进行刷机 ,测试发现刷过后可以进系统 ,那么问题就出在 副板上面 ,同行动了的芯片 我都一个一个的进行重新更换,然后测试发现故障依旧存在 ,仔仔细细也倒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板子也快不成样了,告知同行需要板板 ,一个英特尔副板 差不多360加上收工 100报了460,同行说这是客户之前返修的机子,叫我帮帮忙想办法不用换副板 ,我果断的思考了一会只能说尽力 ,如果可以修好的话260,那么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进入维修阶段 ,上面我们也讲道理 ,同行动的芯片也更换了 故障依旧存在  ,那么进行贴画重新刷个鸡看看有没有基带在刷机的过程中可以看爱思代码 到百分之80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基带 ,涮玩后故障还是一样 我在仔仔细细的将芯片一个一个排查 ,把wifi nfc  无修充电ic都取下来 在上测试架发现可以开机 ,那么问题来了 快进系统重启的故障就出来了 要么 wifi 要么nfc 要么无修充电ic  无修充电ic可以直接排除 无修充电小ic重启的话开机电流肯定是跑不到600毫安的就重启 那么就剩下两个芯片了 一个nfc和wifi ,我们在一个一个装,装好nfc 测试发现也不会重启,那么就剩下wifi了 ,我们直接把wifi模块装上去测试果然 电流快到进去系统的时候直接重启 ,仔细想了想wifi也更换了也解绑了 ,也不可能是wifi坏 果断的进行对 wifi模块的底角组织进行测量发现 全部正常,现在问题就是上wifi就重启 ,上面我们也测试了逻辑板是正常 单板和

网友:
看来只有换板了

网友:
Wifi模块软故障

网友:
为啥两网的x下层这么贵。  xs的下层都只要100多,两网的300多。

网友:
WIFI模块旁的滤波电容状态不良。

网友A:
刷机能过的话解绑WiFi就可以了 系统造成的

网友:
手机有些故障是没得修的

网友:
飞线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能过的话解绑WiFi就可以了 系统造成的

正解。

网友(2021-04-12):
没写完啊,那倒底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