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70 不开机

楼主(2021-02-08):
待机0.06 感觉搞有的高 测后级无短路 MAINPWON_EC低 拆掉PD2 待机居然正常了 试了下开机了
不开机

网友:
看看图纸,pd2是干啥的?没看明白什么低 ec待机供电低 还是复位低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图纸,感觉楼主是走了一下捷径,因为pd2拆了之后,温控的电路就不起作用了,当然修好就好了,其他的有问题再说了,是吧!

网友:
还是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