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290 1.8v供电短路问题

楼主(2021-02-08):
290公版1.8v供电短路。1.8v是由apl5915转换的,测量3 4脚电压为零,打阻值也为零。断开3 4脚,打阻值还是短路,查线路1.8v还供电核心,也是短路。用1.5v3a可调电源烧,可调电源带不动发热厉害,烧机不成功。也拆了几个滤波电容,还是短路,难道是核心挂了。这个1.8v还供电其他电路吗?没有图纸,讯友们指导下思路

网友:
3 4脚是输出脚 直接核心 短路 大概率核心短路

网友:
不到最后还是不死心判核心死刑的

网友:
楼主把显卡直接拔下来就结果就明了

网友:
这种卡,功耗大,问题多

网友:
没有bga设备,核心动不了

网友:
既然都这样了,你又手段有限,可以试试12v,2a烧鸡,看看哪个烫。

网友:
现在的显卡大部分核心无疑

网友:
电压12v烧机1.8v供电,太冒险了。现在考虑用1.0v显卡核心供电来烧,电流大。

网友:
显卡居然也能修好,真的是涨知识

网友:
才3A电流你那电源就吃不消了吗?换个电源稍微提高点电压试试一般能烧出来,还是不行就只能拆GPU了

网友:
楼主自己用明韦电源改个可调吧,1.8伏20安烧机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