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CPU到底是哪个型号的

楼主(2021-02-08):
es版的三代u,从淘宝上买的,说是i5 3220,请教高手指教,看看到底是什么型号?

网友:
你就就是ES不显版的CPU,系统与软件不会显示正式版的型号。

网友:
ES 工包cpu!没有搞头

网友:
应该不对,倍频没上去。我看了我的3230m,倍频最高到32,全核满载30

网友:
打开win+R键,输入dxdiag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