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进水

楼主(2021-02-08):
接到同行笔记本说是进水客户自己已经清理过了,直接拆机观察很多地方进水了。
上万用表测量20V阻值正常 V20B+短路 烧鸡没有明显发热 那就拆吧 断开PJ3001 CPU公共电压短路 拆第2个电容后不短路了
仔细观察BQ24780S 25pin 2.2欧发黑换了 所有电感量一遍正常 通电 待机3.3V 5V正常 不插CMOS电池自动上电0.2A PU2901背面PR2908一边发黑V20B+底盘已经掉了 2M换1.8M后无显卡供电

36pin NVVDD_EN 0.25V。查到由+1.8VS_AON来的 0V

飞线后显卡供电0.8V 接屏不亮外接不亮  但是键盘大小灯可亮可灭 一会就掉电了。PLT_RST_VGA#无电压
4脚无电压
三个信号从桥里发出 全无电压 桥坏了?电压各种都量过了
再有个PS8331B芯片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供电正常PCH_EDP_HPD有3.3V其他信号不知道
没有这个芯片 货运也停了 只有还给客户了 桥是M370
123脚20V 567脚飞线3.3VS 8脚3.3V 9脚0V

网友:
这个点不注意还真的看不出来,但是测量电压就会发现

网友:
年后客户又拿来说修 不敢轻易动桥  最终UV3 1PIN PLT 3.3V 2PIN南桥发出3.3V  4PIN无电压  5PIN 3.3VS   从2PIN飞线到4PIN亮机了

网友:
不知道稳定么 这个开启是3.3V飞线过来1.2V

网友(2021-04-03):
显卡没有复位  为何集成的三个信号也没  也不能亮集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