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lus 恢复模式,itunes刷机报错14,爱思报错-2

楼主(2021-02-09):
iphone7plus 在恢复模式,itunes刷机报错14,爱思报错-2(卡24%)和-14(卡60%)
硬盘关系嘛还是上盖? 不出进度条,黑的
英特尔版本的,不是高通

网友A:
考虑硬盘吧,怎么导致的,如果是摔过的机器 的,尝试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硬盘吧,怎么导致的,如果是摔过的机器 的,尝试重植

客人也不知道。  主板看过很靓,没有修过。

网友:
硬盘的H6脚 板子测到是70二极体。  图纸标的是410。也不知道图纸有没有错误。 这点直通cpu  上层还是下层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还是考虑盖子吧

网友:
亮苹果就不是上盖 ,不亮也不一定是上盖,也有可能是i2c 总线问题

网友:
看错描述了

网友B:
如果刷机到百分之60 报错14  不用想9和14直接搞盖子

网友:
应该是硬盘,你可以查一下与阻值不符的相关元件

网友:
大哥,你都不说怎么坏的,修

网友:
苹果7P差不多就是上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刷机到百分之60 报错14  不用想9和14直接搞盖子

换过硬盘还是一样。 上盖没有,而且我手工目前不过关。 退了

网友:
和我的情况一样,硬盘质量的问题,换了两块硬盘才刷过的

网友:
一般为手机CPU的上盖问题

网友:
可以刷动电脑 问题也会。 硬盘也会。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