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有硬启动完成后,没有bios片选信号

楼主(2021-02-09):
                            所有电压正常,cpurst#也有了,跑码00
         接下来用示波器看了一下bios一脚,没有片选信号。
        此时应该查哪条线路?或者查询哪个脚的信号?
        我查了cpu到pch的dmi的阻值,有阻值。不知道是不是查这个?
        真的不太知道cpu第一条寻址,到底是查哪个脚,哪个芯片
        X79平台。主板是华硕的R4E. CPU是LGA2011

网友A:
不跑码 不读bios   换cpu  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 不读bios   换cpu  不好弄

cpu确认好的

网友B:
没有片选不就是不跑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片选不就是不跑马吗》》》

对,该怎么测cpu的第一条寻址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