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7显示器背光异响

楼主(2021-02-09):
AOC 27显示器背光异响,之前因为不亮换过淘宝二手电源板,现在可以用,但是背光异响,亮度越高,电流声越大,之前以为是二手电源板电容存在问题,换过也是一样,现在只能调成50%亮度,不怎么响,不知道什么故障,请各位高手支支招。

网友A:
怀疑是电源初级或是升压变压器啸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电源初级或是升压变压器啸叫。

拆看看了,声音不是电源板来的,之前也以为是电源DC/DC自激的声音,声音就是来自屏幕的背光部分。

网友:
估计还是背光电流不太匹配

网友:
先收藏,再慢慢研究

网友:
还是怀疑你的电源板带负载引起的,我曾经也换过一个电源板,也是有这个问题,后来修的原板ok的。

网友:
一般是板子上的变压器响搞点硅胶就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响的地方下手看看

网友:
问题有时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