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287奇怪花屏

楼主(2021-02-09):
花屏,版号是820-3115-B,,,

网友:
换内存试试么

网友A:
一般这种花屏个人维修顺序是内存-显存-显卡-cpu

网友:
内存或者CPU

网友B:
集成主板那就是要试CPU了

网友:
目前都查了哪里?  接口数据线信号线打过阻值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花屏个人维修顺序是内存-显存-显卡-cpu

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主板那就是要试CPU了

这种先干桥

网友:
更换新的内存条,更换内存座子测试,现象依旧,查询LVDS是北桥芯片发出的,焊接北桥芯片现象依旧,应该90%是CPU坏了?

网友:
开机能显示苹果LOGO,可以安装系统,但是安装系统很慢,,系统安装完了后,跑的时候就花屏。内存座子排除,内存条排除了

网友:
要么是北桥芯片问题,要么是CPU问题

网友C:
是集成的,看论坛里面很多这个机器这个问题,MAC系统也可以安装,就是安装了后就跑系统状态就花屏,排除内存条问题了,,,,论坛里面很多写CPU问题。。。就是不知道CPU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LVDS是从北桥发出来的,

网友:
内存排除了可以考虑内存槽。内存槽可能性是有得,南桥换一个

网友D:
这种建议先干北桥

网友:
集显遇见过。U的问题

网友:
换南桥吧!以前遇到过联想的笔记本看着差不多

网友:
南桥试试 这个一般坏的很多

网友:
一边的内存座子, 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集成的,看论坛里面很多这个机器这个问题,MAC系统也可以安装,就是安装了后就跑系统状态就花屏,排除内存条问题了,,,,论坛里面很多写CPU问题。。。就是不知道CPU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LVDS是从北桥发出来的,

我见过硬盘问题花屏,拔插或者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集成的,看论坛里面很多这个机器这个问题,MAC系统也可以安装,就是安装了后就跑系统状态就花屏,排除内存条问题了,,,,论坛里面很多写CPU问题。。。就是不知道CPU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LVDS是从北桥发出来的,

应该问题不大!可以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建议先干北桥

这种有北桥?你灌水也太不专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有北桥?你灌水也太不专业了吧。

南北桥合一的,大家都懂的

网友:
优先排除屏幕,屏线,确定主板上故障再从lvds接口入手,看看信号由cpu还是北桥产生,中间有没转换芯片,一一排除吧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内存和显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型号是A1278不是A1287错了

网友:
CPU 问题哈

网友:
这个机子基本都是U的问题

网友:
已经定了CPU,到时候换好了,给大家汇报

网友:
          就是这个坏了,更换了一个全新的,OK了,多谢各位老铁@@@

网友:
排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