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从联想官网EXE中提取BIN文件

楼主(2021-02-09):
下载了T570的BIOS文件,用e_bcpvpw解压,老是出现不支持这个格式,missing head的错误提示。这是什么原因呢?拜托大神搭救!!!

网友A:
你用的都是老黄历的,肯定不行

网友:
楼上的师傅有办法分享一下,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都是老黄历的,肯定不行

你那有软件吗?我买你的也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有软件吗?我买你的也行啊。

小黑得合成,提取只是第一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黑得合成,提取只是第一步

合成过dell,hp等其他品牌的,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合成过dell,hp等其他品牌的,应该都差不多吧。

原理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没有本质区别

问题是我现在解压不了fl格式啊,就差第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现在解压不了fl格式啊,就差第一步

自己看我的初级视频学吧,都是过时的,论坛帖子多少也有

网友:
是不是fl1用hex打开找到BIOS所在位置也能这样提取啊?

网友:
我也看看,,反正不大懂

网友C:
thinkpad的官网bios,自带解压的,运行exe就可以了,不过要自己裁剪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hinkpad的官网bios,自带解压的,运行exe就可以了,不过要自己裁剪一下

你说可以用fl文件直接做分离操作是吗?找到BIOS的头尾就行了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可以用fl文件直接做分离操作是吗?找到BIOS的头尾就行了是把

你说的对,就是这样

网友:
小黑得合成,提取只是第一步

网友:
我网上买

网友:
这个还麻烦哦,整个BIOS花多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