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K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2-09):
装系统的时候突然掉电,然后就不触发。
拆出主板检查主板24pin,1针对地400多正常,插电检查南桥供电1.1V正常,IOPWRBTN,按开关有跳变,SLP_S3无跳变,46脚RSMRST只有1V不正常,翘起46脚后正常触发,装完系统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各位这样会返修吗?

网友:
不换io吗?是不是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