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 krait gaming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21-02-09):
主板型号为V星B150 krait gaming银环蛇,在xian鱼淘回来练练手,卖家故障描述为不过内存,花了65大洋。故障板到手首先观察了下,无外伤、无明显腐蚀,检测下各供电对地阻值,没发现明显短路,好的,问题应该不大啊,上电上诊断卡试试,发现直接卡E0代码,不过内存。根据经验刷个BIOS有9成把握搞定,刷BIOS后发现故障依旧,宣布捡漏失败。

那就按步骤来吧,先测测内存各个关键测试点如何,根据月饼大大的图开始测试关键点,142/286/287/288脚VPP供电2.5V正常,284脚SPD供电3.3V正常,77脚VTT0.6V正常,146脚基准电压0.6V正常,SMBCLK和SMBDATA3.3V正常,糟糕所有电压貌似都是正常的。
上了个厕所拿出我的示波器,测SMB_CLK_DIMM和SMB_DATA_DIMM的波形,发现SMB_CLK_DIMM的波形无下拉动作,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查图纸,SMB_CLK_DIMM是由SMBCLK_VCC来的

继续查下去SMBCLK_VCC是由Q119这个小六角转换过来的,由S2极发出,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点位图,此Q119小芯片在南桥附近,被南桥散热片挡在下面,拆开散热片发现!!!散热器下面全是小强的排泄物!!!忍着恶心清理干净,把腐蚀的电容,坏掉的这个小六角都换了下。

换好后经过观察没发现断线等明显问题后上CPU内存,轻点开关针,一路欢快跑码,熟悉的V星LOGO出现了,至此维修结束。

需要此主板电路图和点位图的可以找我前面发的帖子。

网友:
过年了,还在奋斗

网友A:
修得真牛,这个板开始的时候目测应该可以找到大概的故障位置。。

网友:
要感谢小强,不然这个版不会坏

网友:
厉害的小强,怎么能钻进去

网友:
设备齐全干活方便

网友:
小强是维修人员的好帮手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洗板水刷一遍就好了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没有图纸,这块板非常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洗板水刷一遍就好了

自己的板子 换了稳妥一点

网友:
小强的危害很麻烦

网友:
没示波器还真不好搞了、万能表不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真牛,这个板开始的时候目测应该可以找到大概的故障位置。。

大意了,没拆南桥散热器来观测,不然第一时间就能找到大概故障位置了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好,感谢分享

网友:
小强无处不在

网友(2021-04-15):
思路非常清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