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5500-D02A(N550RC00-D02A),大短路求教。

楼主(2021-02-09):
板号:6-71-N5500-D02A(N550RC00-D02A)
故障描述:接机是5A大电流,看下图,经检查CPU供电PWM电路中PQ11管子击穿,同时PC44滤波电容也对地短路。更换复合管后,测量CPU未短路,阻值2.6欧姆左右,上电测试电流0.8起跑,缓慢增至1.1A左右,CPU发热,无电流跳变。猜想八成CPU是挂了。

示波器测量CPU供电电感前端波形:

用示波器测量CPU供电电感后端波形:

问:是不是可以确定CPU挂了呢,谢谢。另外电感前后端用示波器测量的波形,是否可以基本确定PWM电路工作正常。
大家新年快乐,谢谢。

网友A:
上管击穿多半CPU挂了  直接下一台

网友B:
没有跳变 估计CPU凶多吉少了,CPU是6代吧 还有价值换一下CPU

网友:
感谢回复,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跳变 估计CPU凶多吉少了,CPU是6代吧 还有价值换一下CPU

感谢回复,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击穿多半CPU挂了  直接下一台

感谢回复,新年快乐。

网友:
八成u挂了。有条件的话换个u验证。譬喻手机上加个15v全烧了。

网友:
都是一个答案啊!电感后端的波形有跳动,电容容量不够,这个算不算另外的答案。

网友C:
电感后端正常一条直线,前端有波。

网友D:
我看了一下,pq11是下管,那就是说明不是19v直接干到了cpu,说明cpu活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其次你的波形我看了一下好像前端没问题,但是后端的波形不对啊,你再研究研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一下,pq11是下管,那就是说明不是19v直接干到了cpu,说明cpu活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其次你的波形我看了一下好像前端没问题,但是后端的波形不对啊,你再研究研究!

是下管电路了,都不是认真的好同学啊,电感后端波形有的正常工作的机器也这样,尤其符合管更是这样,应该跑下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下管电路了,都不是认真的好同学啊,电感后端波形有的正常工作的机器也这样,尤其符合管更是这样,应该 ...

新年好。感谢回复。PQ11是复合管,12脚与678脚,短路了。12脚V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后端正常一条直线,前端有波。

感谢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