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mtk芯片华冠HT9充电越充越少假充电自动关机一例

楼主(2021-02-09):
机型:
不   华冠HT9

故障自述:
      开机掉电关机,电量100%

维修过程:
      第一次来自述喇叭无声。直接换电池,换喇叭。客户拿去第二天就回来了。说用户拿去没电了充了一次电又不开机了,开机就关机,电量100%,还拍了个视频给我。

      第二次返修,检测电池有电,可以充电,但是开机到LOGO就掉电。换了电池充了一下电开着机拿给客户。客户拿去充电一次又不开机了,故障又是这样。

      第三次返修,电池又坏成第二次的样子了。

      这奇葩,无语了。那就多测试充电------刚开始几下有电流0.3-0.6左右,几分钟就重启了,然后电池就和前两次一样坏了。其他一切正常。直接换了主板和电池-----一个星期后没回来-----现在可以修主板了。

      换主板后未返修,内配外配排除。先单板加电开机看看----上到500多ma后掉电关机(这主板单板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只是会报警电池温度异常。)这个掉电明显不正常。再联机看看------正常。

那么就有2个故障:
      1,电源开机掉电,电池开机正常
      2,充电不正常

分析一下。猜测首先这个和充电和电源管理有关,其次是是CPU,再其次是软件。软件厂家不提供,刷机是不可能了。图纸也没有,看图纸也不可能了。

这种机子先把明显故障部分修好,一般暗病故障就能排除了

既然联机正常,那么充电部分就是好的------可以放心替换充电IC了。换完后还是掉电关机。再换一个充电IC,还是关机------充电IC排除。

那就替换电源吧------第一个拆机电源------开机触发0.008ma,坏电源。再换一次吧------一路小跑上去了,待机不掉电了。维修结束。替换下来的元件和烧坏的电池来个全家福吧。如下:

忘记拍图了,只找到一张当时换下来的配件全家福

维修总结:
这种故障很麻烦,还好这个有显性故障,可以大概定位。如果没有,一般就是根据经验猜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代理这款手机吗?电池N块还有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理这款手机吗?电池N块还有主板

是的啊,我倒是没多少电池盒主板了。还有些屏幕,缺主板,不过现在机器不值钱了,也没有配主板的价值了啊。还有海派,酷米,金笑笑,卡美欧,小香叶,蔚来,,,,,,,等等一大堆牌子。欢迎有的来交流,互通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