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机电感没有电压 请教各位

楼主(2021-02-09):
如图显示 显卡上机通电后 那一排电感都是0电压 是哪出问题了呢?老师傅帮解答下

网友:
检查一下保险

网友:
保险没问题啊 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你起码打上型号

网友:
学好了再动手修

网友:
辅助电源插好没?芯片各脚电压多少啊?

网友:
哎呦 你这个有点为难人了 ,12v在外接电源哪里 测量下,找下12转5转3v 然后查下主芯片型号,找下vcc电压 en开启 fb反馈  没开启就跑下线  不想跑就飞线,还有个绝招就是你吧每个芯片开启飞一条。确认没短路的情况,就那几个电压 听我的一个一个试 ,我记得我以前rx580就是这样飞的 一个一个电压飞出来

网友:
忘了说了 没工具的情况下南孚电池是个好东西

网友:
像这样的卡要量下核心和显存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最上面两个是显存供电,下面几个是核心供电,先把核心供电修出来

网友:
先修好其他供电在研究核心电源,5V   1.0   1.8先确定正常再说

网友:
干供电试试

网友:
pwm  电路好好学习一下在动手

网友:
核心无电压呗,查核心管理ic

网友:
这个问题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