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RX488 显卡安装驱动后重启就进不了windows了

楼主(2021-02-09):
XFX RX488 显卡安装驱动后重启就进不了windows了,会显示系统错误,然后就20%,40%,60%,直到100%重启系统,卸载驱动可以进入系统,怀疑显存出问题了,但网上找的Mats不支持64bit系统,用不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到具体那颗显存有问题么?

网友:
找Mats的U盘版呀,目前能检测显存故障的也就这一个了

网友:
TSERVER,不要误导了

网友A:
小白啊小白。不明白就赶紧去维修店,浪费时间。术业有专攻,浪费自己时间来搞一些别人5分钟就搞定的问题,不觉得很麻烦吗

网友:
mats不可以测试a卡,迅景设计工艺问题易坏前两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啊小白。不明白就赶紧去维修店,浪费时间。术业有专攻,浪费自己时间来搞一些别人5分钟就搞定的问题, ...

说的极是,只是现在放假了,自己琢磨一下,看到视频说黑屏不亮多是显存出问题了,要能自己检测到哪个显存坏了不也有点成就感嘛,至于热风枪、烘枪、焊条、助悍剂大多数普通人是没兴趣搞家里的,所以很想有个检测显存故障的工具。

网友:
还有个新问题,近来看到有大容量的显存颗粒,原先单颗1G的显存可否用单颗2G的显存颗粒替代?

网友:
不能吧 同型号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