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战斧gtx1050背面进液腐蚀不显示

楼主(2021-02-09):
七彩虹战斧gtx1050背面进液腐蚀不显示
各个地方电压都有 也没查到哪里短路,求高人指点,核心也发热,插上卡同时也插板载显示借口两边都没有显示,说明读到卡的。就是什么显示都没 有。客户说被老鼠拉了萢尿,大约有半年了。只有 背面有腐蚀,该洗的洗该刷,该不得补。还是这个样子
不会修了。我是个修手机的顺便客串一下。

网友A:
用核显先试试能不能识别到卡

网友B:
插上卡核显就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核显先试试能不能识别到卡

插上卡核显没有显示。我知道修苹果手机有图纸点位图,修显卡没有吗?要到哪里学到最好的修显卡技术。最近狂潮很牛,打算改行修显卡了。

网友:
核显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老鼠尿太毒了

网友:
老鼠尿风枪加热臭的一批

网友:
查供电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上卡核显就不显示

主板需要设置集显启动才行

网友:
这种卡好修,补补线补补元件就行。我修好几块了

网友:
显卡本来就是短路状态的多,比如核心和显存,新手容易误判,其实短路的少

网友:
修了一块一样的1060显卡,也是进水

网友:
核心供电有显存供电有应该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板需要设置集显启动才行

设置了集显这个还是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核显先试试能不能识别到卡

经过一翻折腾用集显可以查到显卡然后迅速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集显这个还是知道的

集显启动,即使独立显卡有问题,也只能点亮屏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