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21-02-09):
想了解一下编程器怎么使用,注意事项?请各位师傅、师兄、师姐指点一二!

网友:
编程器就是一个USB转TTL的小工具,类型很多,最简单的就是CH340,配合烧录软件很简单的

网友:
想了解一下编程器怎么使用??等你有了就会使用  编程器都有附带说明书

网友A:
针对你自己拥有的编程器,看看说明书就会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你自己拥有的编程器,看看说明书就会操作了,,

谢谢!给你拜个早年,新年快乐!

网友:
谢谢所有的回复的好友,祝你们新年快乐!

网友:
首先,你要有一个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