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 B350M-A USB过流问题

楼主(2021-02-09):
PRIME B350M-A    USB过流问题,,,,测了PM_USB_OC#那几个信号基本都是3.4V,没问题,不知道查那里了????
请教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是桥坏了嘛

网友:
有可能pcb断线了

网友:
应该无漏测的吧?  测到有3V  可能它送往桥的路上有断线也会的

网友:
可以把那些电阻都挪开 测一下对地阻值是否有异常

网友:
或者先把桥干一遍再查也行  拆桥下来测通断也行

网友A:
AM4的CPU也带USB控制器,也有OC信号,查查是不是CPU那边。如果电压正常,至少换个CPU试试。目前我遇到过一次是CPU自身的USB_OC信号被烧毁,上V星,华硕主板均提示USB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4的CPU也带USB控制器,也有OC信号,查查是不是CPU那边。如果电压正常,至少换个CPU试试。目前我遇到过一次是CPU自身的USB_OC信号被烧毁,上V星,华硕主板均提示USB过流。

谢谢了,思天老师。

网友:
谢谢分享,很强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