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310S-14ISK LA-D451P神奇的1.8VALW维修

楼主(2021-02-09):
接机310S-14ISK版号 LA-D451P, 机器进水了,就是进到了5V待机部分, 清理进水位置,换5V待机芯片,换电阻电容,这个都是简单的事情,5V待机修出来了,以为就好了,按开关电流到0.14不动了,一测电压CPU芯片管理的电压都没有出来。PUI901也光荣了。换吧! 还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1.8VALW,待机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一按开关就变成了2V多的电压, 换了PU601和周边的电阻还是一样的问题, 在这边想了半天,才想到有可能是串电压,一直排除,发现了这里 UA1有电压串了,立马拆掉,电流立马就跳起来了,看看亮机图吧! 维修完美结束。
祝愿大家牛年大吉,牛年牛牛牛!

网友:
大家都想着过新年了,都没有人关心一下我的帖子了,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都放假了。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空上网了。。

网友A:
这个机器一波几折啊,应该都是待机电路引起的故障,5v偏高,导致CPU供电芯片,声卡芯片烧了。

网友B:
楼主声卡芯片也不换了吗?没有声音客户愿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一波几折啊,应该都是待机电路引起的故障,5v偏高,导致CPU供电芯片,声卡芯片烧了。

这个机器我折腾了好久才修好的,发现维修过程中有的事情值得记录一下,就发表一下,看看以后会不会有帮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声卡芯片也不换了吗?没有声音客户愿意吗?

声卡肯定是换了的,这些小事情就不用说哦。记录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分享的同时也是对经验的总结,对自己也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放假了。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空上网了。。

现在修的机器少了,有空慢慢总结一下经验了。

网友E:
这个修得可以呀  楼主还要补充点加分号召才得

网友F:
楼主修得六  这种问题一般人真搞不定

网友G:
5v短路是比较麻烦,只要5v供电的芯片都要查

网友H:
这思路真清晰,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思路真清晰,点赞

维修的时候问题也挺多的,就是说了比较有意义的地方,以加深印象,以便后续的快速处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5v短路是比较麻烦,只要5v供电的芯片都要查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花费时间来研究。

网友I:
类似手机的串电。高于它原本的电压就是因为高的电压串入,而且阻值上面测不出来。

网友:
感谢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的同时也是对经验的总结,对自己也是很有帮助的。

这句话我爱听

网友:
大神,666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得六  这种问题一般人真搞不定

大神谦虚了,我们的论坛卧虎藏龙,有的是高手,就是不愿意表现出来哦。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I:
类似手机的串电。高于它原本的电压就是因为高的电压串入,而且阻值上面测不出来。

大神已经是融会贯通了,你也修手机吗?现在的市场应该是很大了,我还是不敢进入手机行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修得可以呀  楼主还要补充点加分号召才得

有意义的事情分享一下,加不加分就随缘了,反正修了这个机器我是有收获的,有一天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可以给他节约一点时间吧,其实维修最缺少的就是时间哦!

网友:
仅仅是一点经验的总结,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