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一个宏基4738的点位图

楼主(2021-02-10):
                 如题我接收一台宏基的aspire 4738 series本本,故障为开机上电自动触发,点不亮。在关机,就不能开机了,测了一下,发现19V P管D425短路,但是更换了以后,故障还是一样(拆下来焊盘测量外围无短路元件),刚才由于要外出加班,来不及细说了,想问一下,看到兄弟们的维修思路,和要一张点位图,谢谢分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吧,

网友A:
楼主焊的这个管子不加点焊油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的这个管子不加点焊油上去

这个0欧电阻对地阻值只有26欧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0欧电阻对地阻值只有26欧正常吗??????

是桥的小供电吗  问题应该不大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桥的小供电吗  问题应该不大喔

我想问一下,523AG这是个什么功能的芯片?我这边这个芯片的第二脚和第五脚是导通的,我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523AG这是个什么功能的芯片?我这边这个芯片的第二脚和第五脚是导通的,我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

看图纸喔  2脚跟5脚本来就是相连的  你的电脑现在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523AG这是个什么功能的芯片?我这边这个芯片的第二脚和第五脚是导通的,我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

接上电源适配器后,自动上电,点不亮,在按面板开关后,就开不了机了(和D425管子没有换之前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换板把 折腾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0欧电阻对地阻值只有26欧正常吗??????

楼主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523AG这是个什么功能的芯片?我这边这个芯片的第二脚和第五脚是导通的,我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想买一个.

这不是供电转换芯片吗,2和5正常就是通的

网友:
焊成这样,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