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z370 itx主板这个白色的卡扣是干嘛用的?另外bios芯片在哪里?

楼主(2021-02-10):
如题,求教!谢谢了!这个白色卡扣旁边还有两根针,是干嘛用的?

网友:
好像是外接接口。具体的看主板说明书。此版功能太多,有的用不了。太贵了。

网友:
你圈出来的这个应该就是BIOS芯片 你可以 看下芯片上的字 百度一下

网友A:
白色卡扣作用未知,卡扣上面那个8脚是bios芯片,128Mb/16MB。
边上2个针是温度传感器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卡扣作用未知,卡扣上面那个8脚是bios芯片,128Mb/16MB。
边上2个针是温度传感器针。

多谢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