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70 mini 8g烤机屏幕画面卡死 键盘可以操作 求故障位置

楼主(2021-02-10):
索泰的1070 风扇开始自动启停正常,当烤机后风扇狂转但不能停止,V星小飞机和gpuz无法调速也不能正常读取转速,烤机画面卡死后可以通过键盘控制关机,请问各路大神,这个故障点在哪里,暂时还没有拆开看里面

网友:
补充内容,甜甜圈烤机时正常状态和加压状态下显卡tdp波动异常,时不时的会跳回到50%左右然后又跳到100%左右,十分不稳定鲁大师跑分也只有19w左右,帧数表现也不稳定

网友:
多次跑分后鲁大师表现正常 大概在21w到22w 但是显卡有时候还会莫名重启 正在找原因

网友:
跑甜甜圈功耗波动虽然很大 但是核心频率一直很稳定 现在有点一筹莫展 跑过现存 没有问题

网友:
挖矿暂时正常,功耗表现稳定,但是风扇转速依然不能正常调控,还没有出现卡画面或者重启的问题

网友A:
为什么矿卡不保修,自己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矿卡不保修,自己想想

那你知道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吗 我拆开看了 这个是一个二修卡 测量供电电压正常 更换散热器依然不能调控风扇转速 老问题依旧 但是挖矿还是正常 这张卡有时轻微触碰还会重启 会不会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
论坛不是有1070的电路图吗?看看风扇接口有没有脱焊,相连的元件是否正常,最后就是核心了

网友B:
这是刷了矿卡的专业bios了吧,刷一个正常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刷了矿卡的专业bios了吧,刷一个正常bios看看

刷回正常BIOS还是一样的 很难受 没有找到索泰的电路图 没办法查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