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pro分层不开机

楼主(2021-02-10):
11pro分层后,再合起来就开不了机。
咋搞
开不了机

网友:
仔细观察下 分层贴合的 地方有没有 贴合好 有没有大缝隙 ,重新分层 重新贴合 看下

网友:
单位上层开得机,就多分起次就好了

网友:
单上层都能开机 没贴好吧

网友:
点没有上均吧, 还是强行加热?

网友:
重新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