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电动车充电器炸了,快来看呀!

楼主(2021-02-10):
一个3842电动车充电器,3842芯片炸了,周围5个电阻炸了,20N60C击穿,四个整流二极管坏了,保险管炸了,想请教下高手,知道型号的元件好换,但电阻炸的看不出了怎么办,请老师傅指导下,谢谢。

网友:
淘1个一模一样的更快,
现在这样修,没资料麻烦,找料都花时间,大多数都是3842的方案,无论品牌或杂牌充电器

网友A:
这样的,要是自己太闲拿来研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给别人维修就算了,

网友:
淘宝几块包邮一个,还修个屁. 随便找两张3842电动车电路图看下外围电阻。

网友B:
找3842资料,外围元件大小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3842资料,外围元件大小可以参考

支持一下,3842资料,外围元件大小可以参考............

网友:
充电器已经重新买了,这个只是想学习下练练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要是自己太闲拿来研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给别人维修就算了,

我就是自己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要是自己太闲拿来研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给别人维修就算了,

是想自己练练手,手习一下

网友:
充电器便宜了,最好买品牌的爱玛充电器比较好

网友:
充电器还是买新吧,太便宜了,练练手还是可以的,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
3842芯片方案的电路是很成熟经典的,应用很广泛,以前在CRT显示器百分之九十电源设计应用 了这个芯片。维修实践上只要注意检查7脚供电,6脚驱动输出,2脚检流反馈 就基本能解决问题,相应的脚位外接电阻器件都是可以参考电路图选择。

网友:
0.22-1欧姆,没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自己想学习一下

学习维修应该拿好的来研究

网友D:
我一天修100个。3842都是100个批发买的。

网友:
25元,买个新的。把里面的电路板都换了吧。

网友:
这玩意很贵吗?

网友:
不是价值问题,而是为了学习技术。

网友:
哪位兄弟帮我看下第一个图中,保险管旁边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天修100个。3842都是100个批发买的。

多少钱一个

网友E:
2N60,不应该是20N60
Peter-Pan
2N60使用功率不超过20w
详情

网友:
150k启动电阻

网友:
没有图纸,维修很困难啊

网友(2021-03-18):
炸成这样一,换新的吧

网友:
将这部分电路图画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2N60,不应该是20N60
2N60使用功率不超过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