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HANYUE显示器短路

楼主(2021-02-10):
客户拿来短路。测试有个八脚芯片坏,芯片型号DABAH到处没有找到参数,万能的淘宝这个板子39不包邮,试着改吧

量了一下就上手了 应该就是个12V转5V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另一路12V应该是给屏供电的 可以不要  上亮机图

网友:
其实用不着这么大的转换板,有小的那种,电流2A就够了,如果不怕麻烦,用MC34063自己搭个电路也是可以的,滤波和电感就用电路板上的,连线加几个电阻就行

网友:
这个简单啊 几块钱的小板 不用研究

网友:
有硬币大的板子我没有用

网友:
5V 芯片搞定。

网友:
DC-DC 的电源芯片,直接用万能电源模块改装就行了。

网友:
DC转DC电源芯片,找废板子上应该有的。你这个改完你测试过温度如何?最好用芯片驱动场效应管的降压比较好。

网友:
DC转DC 很简单

网友(2021-06-03):
很有用,已保存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12v转5v,维修经常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