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改集显后装系统

楼主(2021-02-11):
11年a1286花屏,bga加焊显卡只能用1两个月就坏了,现在改集显,最简单的办法去显卡供电刷集显bios,然后系统装了很多,各功能正常的好像只有10.12系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网友:
10.13 也可以
但是必须改背光 ic 电路

网友A:
否则休眠后没有显示

网友B:
我的用10.10.5系统可以装上,10.12.6也可以装上
但是,速度特别卡,CPU降了频一样。不知道是哪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否则休眠后没有显示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10.10.5系统可以装上,10.12.6也可以装上
但是,速度特别卡,CPU降了频一样。不知道是哪的事

是的,性能下降

网友:
那装win系统呢,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