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A321维修,惨痛的教训

楼主(2021-02-11):
接YOGA的机器,版号NM-A321维修, 接到该机器时候,手上有很多事情在忙,叫徒弟拆机检查一下,这个机器原本的故障时USB的接口都是不可以用的,别的没有问题,徒弟拆开看了一圈,发现有芯片U40烧了,电容C282也烧了, 别的没有什么问题,迅维论坛查了一圈,发现这个是通病,看到了这个例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4056-1-1.html,徒弟告诉我,是一样的问题,我心里暗喜,这个不就是捡钱的机器吗,叫他把主板给我,修主板还是要我亲自动手的,为了安全,我还是下载了图纸来看了一下,发现U40芯片有点特殊,怎么和公共点是相连的, 不过也没有去深入的研究,有通病的帖子来参考的,直接按照通病处理,短接了1脚和6脚,电容拆了没有装,叫徒弟装机,信心满满的,这次钱到手了,去忙别的事情了。徒弟装好了测试,USB果然都可以用了。
  但是麻烦就开始来了,几分钟后,告诉我说机器不开机了,徒弟说看到电池没有电了,就插了一下充电器,一下就5A大电流了,机器就开不亮了,我一听知道麻烦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922006100鑫豆2025-3-31 14:23
 会员290445100鑫豆2025-3-2 20:27
 会员354205100鑫豆2025-2-9 15:34
 会员272575100鑫豆2025-1-16 15:51
 会员7941100鑫豆2024-12-18 11:30

网友A:
你是看到小罗的贴子想秒的?

网友A:
此机器小板也有图纸的

网友B:
5V控制芯片 主板上任意拆一个都可以改上去的

网友C:
鼠年的最后一天出这种事故.祝你牛年牛运冲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看到小罗的贴子想秒的?

我不知道哪个贴是那个大神的,他的机器是修好了,但是我的没有修好,反而掉到坑里了,大神可以可以解释一下PQ12的作用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器小板也有图纸的

确定有图纸吗,我怎么没有看到,可以发我看看吗?愿你牛年牛气冲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控制芯片 主板上任意拆一个都可以改上去的

就是想杀通病,杀到沟里了,说了都是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鼠年的最后一天出这种事故.祝你牛年牛运冲天

新的一年希望有新的希望,有新的开始。多努力吧!

网友:
这样的事情是一个教训,引以为戒哦!

网友:
PQ12是控制2A的VUSB的输出,

网友:
牛年好运来

网友:
这个机器感觉主板设计不行,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教训是告诉我们不要完全依赖网上别人的东西。还要甄别选用。靠自己的分析。

网友:
这机器修的太多,就不用看图纸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6163-1-1.html ,本来想出个帖子来说明一下你的疑惑的,没想到论坛里早就有相关的介绍了,你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先加分占楼  等下再来细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哪个贴是那个大神的,他的机器是修好了,但是我的没有修好,反而掉到坑里了,大神可以可以解释一 ...

个人是小白,我刚看了一下电路图。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先分析20 V电压从ADIN 进入。然后就到了PQ12 和PQ11假设电路没问题,先pq11 是可以从体二极管导通到S 极的。USB id 又会让pq14 导通。pr70与pr75 分压,g小于s电压导通,PQ10 和PQ11 守全导通。假设外面的电压是5V ,应该没有USBID(具体待测)。5v 就会到pq12 ,但这个管子要导通,就需要电池产生+3VALW. 同时还受控DCIN_USB_EN,这个是信号EC产生的,要产生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是小白,我刚看了一下电路图。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先分析20 V电压从ADIN 进入。然后就到了PQ12 和PQ11假设电路没问题,先pq11 是可以从体二极管导通到S 极的。USB id 又会让pq14 导通。pr70与pr75 分压,g小于s电压导通,PQ10 和PQ11 守全导通。假设外面的电压是5V ,应该没有USBID(具体待测)。5v 就会到pq12 ,但这个管子要导通,就需要电池产生+3VALW. 同时还受控DCIN_USB_EN,这个是信号EC产生的,要产生高电平。

谢谢分享,辛苦了,网上有相应的介绍,可以找找看看!

网友E:
个人认为你可以先拆了PQ12 ,看是不是还短路,如果短路了,不要慌,这个5V 去的电路还比较少。还比较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你可以先拆了PQ12 ,看是不是还短路,如果短路了,不要慌,这个5V 去的电路还比较少。还比较好弄。

PQ12我是肯定拆了的,就是烧了供电芯片有点贵,小板上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有点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个人是小白,我刚看了一下电路图。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先分析20 V电压从ADIN 进入。然后就到了PQ12 和PQ11 ...

大神说的好,感谢百忙之中的关注,但是我还是不明白PQ12究竟是什么工作的原理的。接口处是怎么会有5V的电压过来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神说的好,感谢百忙之中的关注,但是我还是不明白PQ12究竟是什么工作的原理的。接口处是怎么会有5V的电 ...

因为该电源接口,是一个双用途的接口,可以插适配器,也可以插usb,插usb的时候是pq12给接口供电5v,插适配器的时候pq12的5v是被隔离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说的好,感谢百忙之中的关注,但是我还是不明白PQ12究竟是什么工作的原理的。接口处是怎么会有5V的电 ...

我昨天分析是错误了,这个接口好像是联想那个特别的接口。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PQ12 的工作原理不用太纠结,复杂的是U40 的工作原理。首先如果USBID 正常工作,因为PD4的钳位作用,会导致USB OPEN 拉低到低电平,pq14B 不能导通。pq12 也是不能导通的,因为这个时候,机器并不需要VUSB 有电原压,所以芯片的+5VDX_WALKPORT不能转为VUSB。(这个电路不分析DCIN_USB_EN 是高是低)
现在就能分析导通条件。没接充电器,没有USBID ,VUSB反向导电到ADIN,实际是电池电压经过公共点,转为+5VDX_WALKPORT。 VUSB_OPEN 由于+3VALW 上拉,会让pq14 B 导通,同时这个也送到了U40 .U40 也会让+5VDX_WALKPORT转为VUSB .由于pq12 的体二极管原因为,VUSB到ADIN就算没任何电路,也会小电流导通的。现在pq14 B 又是导通的。所以PQ12 是可以正常导通,所以就有了+5VDX_WALKPORT到VUSB 再到adin.
个人分析了一下,因为短接U40 导致大短路。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接上20v 后,PQ12 要双向导通。PQ12 要导通,PQ14b 也要导通。要满足pq14b 导通需要VUSB_OPEN 必须为高。VUSB_OPEN为高,usb id 就必须不能为高。DCIN_USB_EN 又不能为低。

网友G:
简单的切换电路而已,不插适配器的时候,PQ12会导通给适配器接口
因为这种适配器接口是支持USB功能的,所以会有5V电压
你把他俩直连了,肯定失去控制,进而导致串电
你插电池的时候可以测量适配器接口会有5V电压的
U40宁可去掉也不要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切换电路而已,不插适配器的时候,PQ12会导通给适配器接口
因为这种适配器接口是支持USB功能的,所 ...

这个是异形的USB接口,应该是不可以接USBA设备的哦,望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该电源接口,是一个双用途的接口,可以插适配器,也可以插usb,插usb的时候是pq12给接口供电5v,插适 ...

这个是个异形的USB接口的,应该是不可以插USB接口的,难道是有转接头来转接吗,望多指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因为该电源接口,是一个双用途的接口,可以插适配器,也可以插usb,插usb的时候是pq12给接口供电5v,插适 ...

这个接口是异形的USB接口的,不可以直接插USB设备的,不知道是不是有转接的头来转接吗,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口是异形的USB接口的,不可以直接插USB设备的,不知道是不是有转接的头来转接吗,多多指点,谢谢!

是可以直接插usb的,不用转接口,确定及肯定,下次你碰到可以试试看!

网友H:
这机器充电和USB共用一个端口  后面的芯片是负责切换USB输出还是适配器输入用的  先识别是不是充电器接入 然后切换哪一组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充电和USB共用一个端口  后面的芯片是负责切换USB输出还是适配器输入用的  先识别是不是充电器接入  ...

感谢你的指点,我确实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学历了。高手之间的谈话

网友I:
这个机器设计是就一个坑,厂家的本意是将DC输入和USB设计成一个复合接口,这样的话,插入适配器时是适配器接口,插U盘时是一个普通的USB接口来使用,通过USB_ID这个信号来切换,实际使用中因为接口本身的质量问题会导致PQ12误导通,。使的DC20V串到5VUSB电中。这个机器修好了PQ12必须拆掉,要不以后还会后患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设计是就一个坑,厂家的本意是将DC输入和USB设计成一个复合接口,这样的话,插入适配器时是适配器 ...

感谢提醒,愿牛年大吉,牛气冲天!

网友:
这种高风险的机器我都推了,挣不了那钱

网友J:
你这个问题,在2020年迅维有一期电脑维修直播课程中,就讲到了,分析了这个问题,应该是你没有学习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网友:
5V控制芯片5V控制芯片5V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问题,在2020年迅维有一期电脑维修直播课程中,就讲到了,分析了这个问题,应该是你没有学习吧, ...

有这个事情吗,我确实是没有看到,吸取教训了。看来还是要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