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好修吗?

楼主(2021-02-11):
我这换下的台式坏电源有七八十个了,也没人回收,能修吗?好修吗?

网友A:
挑一些好牌子,功率大点的,修一修。其它的可以拿来练手,学习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一些好牌子,功率大点的,修一修。其它的可以拿来练手,学习电路。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一瓦几毛钱,高端大功率值得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瓦几毛钱,高端大功率值得一修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开关电源的高端,可以玩的

网友:
能,我都修好了看我贴。要每次通电后检查开关管和整流三脚管直到修好好

网友:
只有驱动的变压器初级1和4脚容易坏其他的变压器不容易坏,真的

网友C:
不好修……尤其是变压器坏了,我修过一个,最后还没修好,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修……尤其是变压器坏了,我修过一个,最后还没修好,头大!

那还是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