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10笔记本 进水腐蚀修复一例,过程精彩。待机芯片时序分享

楼主(2021-02-11):
收到机器,TPN-Q110笔记本 进水腐蚀了,看了一眼主板发现ec有3个脚位腐蚀断线了,其他发霉的地方全部洗刷干净,插电看看吧,说不定能触发,查电发现有3vl,没3vA,上电前测了3v,5v的电感,没有短路。待机部分没有腐蚀,怎么不出3vA呢,想想也正常,有些3VA就是触发后才出的,按下触发,不触发。马上打开鑫智造,板号:DA0R33MB6E0

首先测量16脚20v,8脚3v,17脚3v,3脚2v,这些电压正常。在测量1脚1v,6脚0.8v也算正常,18脚0v,不正常。18脚由ec发来的s5_on,ec作为腐蚀重灾区,估计ec已经挂了,问一下师傅,师傅改电路,让3va,5va发出来试试看能不能触发。也没说怎么改,我自己琢磨吧
看了看图纸,现在可以借的电有3vl和en1,ref,3vl不敢直接用,怕有大电流,先试试en1吧,从1脚飞到了18脚,怕被拉低,还把pr94给切断了。上电,发先en1也为零了,不解!也没有办法,在试试ref试试看,从3脚飞线来18脚,同样是切断pr94,上电3va,5va正从出来了,触发,还是不触发。没办法了订了ec来换上。
换上后,开机,正常触发,但是定电流。哇靠,难道还有故障,这下麻烦了,一看电流很小,感觉是桥没响应开关的感觉,心里有电凉了,冷静应对查一下情况再决定怎干。
查ec的90脚,正常高低高跳变

再查slp_s5#,为高,暗喜!

再查slp_s4#,为高

slp_s4#为高后,自然就要出内存供电了,但是感觉电流好像没出内存供电,好像只有70-100之间,时间长了,有点记不清了
测了一下pl16,的确没有电压

马上查开启信号,为零,这就不对了。

ec收到桥slp_s4或者s5后应该拉高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的,怎么没开启呢,断线了,查了一下ec的98脚,也为零,断电,查98脚的对地阻值,为零,不解,又多测了几次还是为零。

连锡也没有啊,幸好订了两片ec,把另外一片ec换上,特意测了一下98脚没短路,上电,电流跳变,估计正常,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下面分享一下待机芯片的时序,供小白们参考,大神请忽略

网友A:
大过年都没休息啊,还修机

网友B:
最坑的就是买的2个芯片如果都是坏的。浪费钱不要紧,关键是浪费时间和生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坑的就是买的2个芯片如果都是坏的。浪费钱不要紧,关键是浪费时间和生命啊!!

有时候没办法啊,为了修机,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卖芯片的也无法保证啊

网友C:
不好意思请教大神一下是不是打错字了  17脚应该是5v才对,从1脚飞到18脚 会不会没有意义。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请教大神一下是不是打错字了  17脚应该是5v才对,从1脚飞到18脚 会不会没有意义。我也不懂

对,17脚是5v

网友D:
1脚是1v,飞一下只是测试,有用就用,没有用再换其他的电,从低压的开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过年都没休息啊,还修机

是以前修的机器,乘大年三十有时间把它发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脚是1v,飞一下只是测试,有用就用,没有用再换其他的电,从低压的开始试的

明白了,谢谢大师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谢谢大师回复。

那么谦虚,你的等级也不低啊

网友E:
就是怕订的芯片坏,一个X220的51220发了2个全是坏的,上了一个拆机的修复,差点错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坑的就是买的2个芯片如果都是坏的。浪费钱不要紧,关键是浪费时间和生命啊!!

同感,被坑怕了

网友:
现在二手芯片太坑了。没办法

网友F:
厉害了,教学贴,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教学贴,加分了

谢谢加分!你的分是我分享的动力!

网友:
那么谦虚,你的等级也不低啊

网友G:
非常厉害 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教学贴,加分了

谢谢加分!多讲点给小白听听,大神们更本不用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厉害 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有收获就好!

网友H:
看得出来 楼主的理论基础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怕订的芯片坏,一个X220的51220发了2个全是坏的,上了一个拆机的修复,差点错杀了

哇塞,看样子还得多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得出来 楼主的理论基础很扎实

谢谢夸讲,我就是老是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