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750ti点不亮,求助

楼主(2021-02-11):
一块影驰GTX750ti骁将显卡用着用着忽然点不亮了,屏幕最后显示过HDMI 后来什么都没有了  再也点不亮了  换上其他的显卡可以点亮 说明问题在显卡上,测量核心供电0.9V  显存供电没有电压   PCI_V供电测试点没有电压  5V电压正常  核心对地电阻很小几乎没有电阻  显存对地电阻也基本为零   PCI_V对地电阻也是零  后来好像是测量显存供电MDU1514  S脚和G脚对地电阻都为零  D脚对地电阻784 自己怀疑是不是这个MDU1514坏了  求高手们支招  要从哪里下手

网友A:
G级对地短路,说明这个场馆确定是坏了,拆了再测量一下看看显存供电的可短路了

网友B:
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个就是核心坏了。显存供电短路的没有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级对地短路,说明这个场馆确定是坏了,拆了再测量一下看看显存供电的可短路了

再问下用风枪拆MUD1416用多少风量和温度合适?

网友A:
没有底部预热台,拆焊很费劲,温度和风速都是自己习惯的就好,没有一定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个就是核心坏了。显存供电短路的没有修好的

我把MOS管拆下了  那个MOS管坏了  板子上G脚有1M欧没有短路
等网上买个MOS管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底部预热台,拆焊很费劲,温度和风速都是自己习惯的就好,没有一定要求

我试过了风量5纹丝不动  直到6立马吹下来 温度450  是不是有点高呀  风量5的时候温度设定370吹了5分钟会不会把边上电感和贴片元件烤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级对地短路,说明这个场馆确定是坏了,拆了再测量一下看看显存供电的可短路了

显存供电板子上面G脚的焊点对地电阻有大约1MΩ  MOS管坏了MOS管的G脚S脚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级对地短路,说明这个场馆确定是坏了,拆了再测量一下看看显存供电的可短路了

Q28 就是坏了的MOS管位置  型号是MDU1516  放大看板子上这么乱的

网友C:
旋转送风的风枪适合植球,不适合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旋转送风的风枪适合植球,不适合拆芯片

学习了  都是自己摸索的随便弄了把能把焊锡融化就行业余爱好

网友D:
基础操作,旋风和直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础操作,旋风和直风

回复的越多学习的也越多啊

网友E:
场管烧坏是有原因的,要不后级短路要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F:
更换场管后能正常开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场管烧坏是有原因的,要不后级短路要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目前没有能力再查下去  我打算多买几个管子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场管后能正常开机不

还有买到MOS管  等快递恢复了 多买几个试试  如果还是点不亮就是其他问题  目前就是这个管子S脚G脚是导通的

网友G:
显存没电还好,就怕大电压到了后级

网友:
这玩意 坏的和好的一样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存没电还好,就怕大电压到了后级

打算买个MOS管安装上试试再说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