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OPPO A57 电池电量过低 不开机

楼主(2021-02-11):
求助各位高手OPPO A57 电池电量过低 不开机

OPPO A57 电池电量过低 不开机
电池电压测量有4.1V ,按开关没有反应,插上充电器 提示 电池电量过低,也不充电,是什么地方坏了?
图片

网友A:
用维修电源充电激活一下  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
检测脚不正常

网友B:
还不行换电池座,换电池

网友C:
我觉得是充电IC和电源IC 导致的问题,得具体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维修电源充电激活一下  基本就没问题了

新年好,祝生意兴隆,发大财!
以前出现过这个问题,我记得是把电池正负极 接上维修电源(4V) 后来就好了,这次是没有关机直接拔掉了电池,装好电池后就不开机了,这一次用同样的办法不管用了,
有没有其他的通病?
现在还在家里,还没有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行换电池座,换电池

谢谢!
新年好,祝生意兴隆,发大财!
对地值 3脚 2248   4脚·2466  正常吗?
现在还在家里,还没有上班。

网友:
插尾坏了吧 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充电IC和电源IC 导致的问题,得具体排查

谢谢!
新年好,祝生意兴隆,发大财!
请问大哥,有没有强制开机的方法?
现在还在家里,还没有上班。

网友:
谢谢!
新年好,祝生意兴隆,发大财!
对地值 3脚 2248   4脚·2466  正常吗?
现在还在家里,还没有上班。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的事,先换尾插试下,再查电池检测脚

网友D:
不用激活电池,查电压检测电路,没有这方面通病。故障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激活电池,查电压检测电路,没有这方面通病。故障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在开机状态下,拔掉了电池,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E:
有那位大哥知道,第三脚 BAT_ID 电压是多少 V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那位大哥知道,第三脚 BAT_ID 电压是多少 V ?

如果电路图与手机型号匹配的话,手机电池供电电压就是你要的值

网友:
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