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能不能用水清洗?

楼主(2021-02-11):
电脑主板能不能用水清洗?对于脏的很的主板,用超声波清洗机加水清洗行吗?如果水不行清洗剂用什么合适?

网友:
维修老 洗板水

网友:
我说的是整块板浸泡式清洗

网友A:
能洗,你的设备,工艺要求达不到专业的翻新的话,洗了也是白洗,没质量保障的
正常老化,或伤到根本的板就没洗的必要啦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保证洗了后马上要烤干,我就经常用洗洁精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洗,你的设备,工艺要求达不到专业的翻新的话,洗了也是白洗,没质量保障的
正常老化,或伤到根本的板就 ...

一般的旧主板灰尘太多,对于夹缝里的灰尘不好清除,我想买一个超声波清洗机,清洗这种板子,包括电脑主板,工业电路板,焊机电路板,就是不知道用水是不是对电路板有损害。

网友B:
可以,但要有烘箱烘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要有烘箱烘干

要是可以的话烘箱不用买了,我在BGA返修台山烘干

网友:
可以洗,见过广东那边工厂里也用超声波清洗板子的,不过用的清洗剂不是自来水或纯水,烘干几小时用BGA挺费电的吧。另外,晶振不耐振动和高温,据说1-3分钟,可是很脏的主板又不一定能洗干净。。。个人感觉用水冲洗+软毛刷撸一遍,然后再上超声波清洗,可能好点。

网友:
经常软刷加水洗,桥和cpu座做好保护,别把灰尘搞进去,洗完吹干,没啥问题,腐蚀氧化不是那20分钟就完成的,板子也不会用30年。

网友:
可以洗,洗洁精全能水都可以,洗后用恒温烤箱烤干,没有烤箱可以用风筒吹干

网友:
学习各位高手的操作了。

网友:
可以,洗过后可以用吹头发的吹风机吹干,我经常这么干,实测几年下来也无腐蚀

网友C:
为了这个问题,我买了1500的超声波清洗机.买过洗板子, 然后并没有效果.

现在发再最好的效果是:

自来水冲湿,洒洗衣粉,拿刷子刷,注意别动U座.然后吹灰尘的机吹一下,再甩甩.
看有没有没洗干净的,整个过程一分种能完成了.
我自己有个小的铁皮箱,上面挖了个洞.放电吹风吹. 我还买了个订时器.10分钟.
拿出来时,大脚上拍接口,拍PCI接口,如果不出水.那就OK了.

网友:
用水洗是没问题的,主要是及时弄干,超声波的话不知道对晶振也没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了这个问题,我买了1500的超声波清洗机.买过洗板子, 然后并没有效果.

现在发再最好的效果是:

我的已付款,还没发货,你说效果不好?加洗洁精行吗?这让我纠结了!

网友:
加烧碱吗?这不有腐蚀性吗?

网友:
我都泡半个小时,拿清水冲.腐蚀不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已付款,还没发货,你说效果不好?加洗洁精行吗?这让我纠结了!
直接洗衣粉好了. 入水时间尽量少一点. 拿个瓶,瓶上搞些个洞. 洒上去.
刷子刷的时候,有泡沫,洗主板怎么可能不干净呢. 洗无所谓的,关键是搞干.

网友:
随便找个铁皮箱子,做维修的,买什么烘干机. 钱多. 还费电.
关键还是要风吹,干得快。 不是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