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硕E403N开机不通电,无反应

楼主(2021-02-11):
华硕 E403N 开机不通电,无反应,无待机,顾客反应 充电一晚上就不开机,

网友:
怎么办, 大年30,先吃饭,慢慢等

网友:
查供电啊,查开机时序啊。。。。

网友:
先查3v  5v......

网友:
电池拔掉会有惊喜

网友:
没看全,给电池拔掉看一下电流,这个电流不知道是充电还是没充电,要给电池拔了

网友:
拔了,还是一样,刷个biss有用吗

网友:
bios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拔电池,测3 5v

网友:
BIOS嫌疑最大

网友:
遇到过放了电就可以开机的情况,主要看电池指示灯,插上适配器指示灯不亮一般放电就好了

网友:
这个垃圾板,我上年修过一台,换ec,cpu,供电全部搬板都无法启动,丢掉了

网友:
修过电容短路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这款笔记本 BIOS 通病

网友A:
bios问题,刷bios,这个是1.8v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刷bios,这个是1.8v的芯片

我试试,谢谢

网友B:
谢谢大神门,刷BOSS搞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门,刷BOSS搞得,谢谢

网卡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