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夏普液晶电视保护

楼主(2021-02-11):
夏普LCD-46G120A开机放几分钟后黑屏,再开亦是如此,反复几次后指示灯闪几下灭了,屏幕也不亮了,应该是进入了保护状态了。查阅相关资料:断电,按住本机音量-和视频开机,再同时按音量-和频道-,屏幕左上角出现K字标识,即进入了工程模式,用遥控器的上下方向键翻页,频道加减键使光标移动到“LERR RESET 5”选项上,再按确定键,使5变为0,关机再开机,保护功能去除。去除了保护后再开机,还是要进入保护状态。经仔细观察,细心聆听,在亮机的几分钟里,屏幕上有一部分亮度与其它地方不一样,并同时伴有机内呲啦声,按经验判断是LCD背光灯管打火了。开盖改为LED背光后,高压打火现象消失,但是保护功能还是会开启,测量反馈端ERROR为高电平,挑开该引脚,再把保护状态去掉后,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又让老电视焕发了青春

网友:
楼主技术还不错哦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又让老电视焕发了青春,缝缝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