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类型的CPU座塑料是不是耐高温的?

楼主(2021-02-12):
小白一个,要是用BGA返修台更换LGA775 或LGA1155等等CPU座,能像更换BGA芯片那样吹焊吗?还是只能加热下边?
cpu
芯片

网友:
Bga直接秒!焊接技术 只能靠多动手多练

网友:
不行的,焊接必须得细心,塑料原件再好,也是塑料,受不住高温,不化也会变形,只是量小你看不出来!

网友:
可以的,我今天才换了一块1151的CPU座子,用bga换的,上风口245度,下风口,265度

网友:
控制好温度,,,

网友:
孰能生巧,注意温度,风速最好比BGA大点

网友:
温度不能太高250°c左右

网友:
控制好温度,控制好温度,控制好温度
1.要有台好的BGA设备.
2.底座来拖平,拖平了再拿个电池反过来磨一遍.
3.控制好温度. 预热防止板子变型. 加热到能熟. 过热的话,下面的锡珠会被针吸收,缩上去.
4.多练.
现在换座不合算了. 换座换桥成本太高,太烦. 直接换板.坏的还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