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锡炉拆焊内存插槽或PCI插槽,温度设定多少合适?

楼主(2021-02-13):
如题,用锡炉拆焊内存插槽或PCI插槽,有铅的与无铅的,温度分别设定多少合适?

网友A:
与设备、环境温度都有关系,最好是找坏主板试着拆槽子,自己摸索出合适的温度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设备、环境温度都有关系,最好是找坏主板试着拆槽子,自己摸索出合适的温度范围。

一般的电路板,无铅焊接,锡炉的温度是调到260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