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好了一个杂牌的电脑电源经历

楼主(2021-02-13):
                                  我慢慢的就把这个杂牌电脑电源的电源修好了。
  第一点;驱动变压器的初级1脚和4脚是连通的,不连通你怎么修3.12,5伏都不会出电压。驱动电路的两个三极管要测试好的。拆出来测时不要连续焊,温度高也会坏的。
  第二点;W7520和EST7502集成块的7.8脚的共同通电点要有13伏以上,W7520只有13伏左右就是绿线和负线接通开机也是13伏左右,其他的集成块会升高一点。
  第三点;就是两个整流二极管从负线同到两个三极管的也是要好的,大概负3伏左右。12伏通常都是用快速整流三极管整流的。3.5伏整流通常用肖特二极管三脚的,有些没有加上保护电阻和小的瓷介电容的要加上。杂牌的省去抗干扰电路,好的电脑电源都有温度保护电路防止风扇坏了烧管子。二极管和三极管用20M以上电阻档去量反向电阻没有电阻的才是好的。
  以上都这样正常就换集成块吧,我换了三块集成块才修好的。W7520 绿线5伏也可以启动电源,我看资料都是5.1伏。加负载电压输出电压变动就是电容坏了,剩下的好查了吧。
没人发帖说明都会修了。记得铁的开关管还是整流的要加上塑料圈。

网友:
杂牌电源没事打发时间或者当教材指导徒弟可以,平常真不建议修。大品牌成色好的有精力可以捣鼓捣鼓

网友A:
电源这个东西  不敢研究  怕过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这个东西  不敢研究  怕过电

我是用镊子插绿线和负线孔强启动试的

网友:
每次通电后要检测版上的开关13XX管和整流输出的三脚管直到修好,防止半路又坏了。

网友:
我从修 路由器的 5v适配器开始学。慢慢换电路图,跑线。

网友:
谢谢分享,很强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