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显卡的各大供电一般用什么方法?是不是插在主板上测量?

楼主(2021-02-14):
测量显卡的各大供电一般用什么方法?是不是插在主板上测量?这样会不会容易搞坏主板啊?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pciex1转接pciex16卡,十几元,找个台式机电源,给转接板插好电源线,(不用数据线,),完全脱离主机,维修显卡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