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32F1A RTD2672机芯AU03V5屏数据和维修手册

楼主(2021-02-14):
海尔L32F1A RTD2672机芯AU03V5屏 数据和维修手册

网友:
1、信号源,可在TV,AV1,AV2,SVideo,YPbPr,VGA,HDMI之间进行信号源切换,相应图像声音信号也随之切换
2、语言,控制各菜单语言。可以在中文、英文间进行切换,同时与用户主菜单的语言关联,互相影响
3、开机Logo,控制开机时是否出现Logo。设为开时,开机Logo为Haier Logo;设为关,开机无Logo
4、屏保开关,控制无信号时是否出现屏保。设为开,无信号(除了TV下雪花状态)时出现屏保;设为关,则无
5、开机状态,控制交流上电的状态。设为开,交流上电后为开机状态;设为记忆,交流上电后保持断电前的状态;设为待机,交流上点后为待机状态
6、自动关机,控制无信号是否待机。设为开,无信号15分钟自动待机;设为关,不自动待机
7、蓝屏开关,控制TV下无信号频道是否显示蓝屏。设为开,TV下无信号频道为蓝屏;设为关,TV下无信号频道为雪花状态
8、BUSOffMenu,控制用户万能锁菜单中是否开放I2C总线项,以便关闭总线进入串口调试状态。设为开,用户万能锁菜单中有在I2C总线项;设为关,用户万能锁菜单中没有I2C总线项。此项目前不起作用

网友:
其实也没太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