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55M-E21主板显示代码“E”

楼主(2021-02-14):
MSI主板  PCI旁边贴着标签H55M-E21,内存条旁边印着MS-7636 VER:3.1,这个到底是什么型号的主板?接通电源不按开机键风扇就旋转,诊断卡个位开机就显示代码“E”,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上1156 CPU带灯测试仪发现RX#2不亮,RX1亮度暗,是不是CPU座脱焊了?第一次用这玩意儿,求指导。

网友:
在1156假负载上测得的阻值与电压分别是:PEG CLK:358 ,0V   PEG CLK:#390 ,0V  PM EXT TS#0: 165 ,108V   PM EXT TS#1: 165 ,108V    BCD K0: 384 , 0V    BCD K#0: 387 , 0V   VDDQ:300,  1.5V  VCC PLL :533, 1.84V   VTTPWR GOOD: 939,  1.04V   VCCPWR GOOD0: 478,  0V    VCCPWR GOOD0: 480,  0V  PRAM PWRDK:  339 0.04V   VTT:165 ,108V   VCC: 446,  1.326V

网友:
上CPU 测得有两种供电,1.0V和0.885V,CPU是i3-530,内存供电1.5V正常。

网友A:
假负载玩不转,如果是我就上真U,开机根据时序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负载玩不转,如果是我就上真U,开机根据时序测供电

现在就是上真CPU呀?一直为“E”吗!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