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巨献,征集新手小白们看不懂的图纸,或者图纸上的疑惑,各位大神来解答!

楼主(2021-02-14):
过春节,闲的蛋疼,时间比较充足,就突发奇想,征集一些新手,小白们(虽然我也是新手,小白,但是我好歹在实地呆过两个月)在看图中的一些疑惑,或着不懂的图纸,这样我研究研究,如果有答案一定及时回复,如果没有答案,我就寻找答案,然后回复。这对我的挑战极大,因为看图我也是比入门高一点,但是我觉得也许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其他大佬们可以解决,所以就想开此帖,来抛砖引玉。有下面几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1、有人可能不知道在回复中添加图片,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方法:首先打开微信登录后,然后打开你想要发的图纸,定位到你不了解的地方,按alt+a就可以截图,截图后在回复帖子时按ctrl+v就可以上传你所截取的图片了。
2、请不要问故障,因为故障相同解决的方法也有很多不同的,所以没有意义。
3、尽量以图纸原理为主!
4、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也请别生气!
5、尽量告知是哪张图纸中的,因为有些是有关联性的,光一张截图可能不能看不明白。

网友:
大神都在盯着别人的,捂着自己的,楼主加油!

网友A:
大神 帮忙解答下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如何导通的 分析下PQ28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帮忙解答下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如何导通的 分析下PQ28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帮忙解答下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如何导通的 分析下PQ28的作用

我业余玩不是什么高手,但是有人跳大神我就打脸。。。自导通我早就分析过!发你看看,当初的网页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 帮忙解答下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如何导通的 分析下PQ28的作用

记得十多年前 月饼还是双喜 ,远程培训都讲过的东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十多年前 月饼还是双喜 ,远程培训都讲过的东西了!

十多年前?看来是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帮忙解答下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如何导通的 分析下PQ28的作用

感谢大神来支持!

网友:
传播正能量,谢谢解答!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记得十多年前 月饼还是双喜 ,远程培训都讲过的东西了!

是电路就可以分析计算,这个都是老黄历的电路了。。。比起模拟电路,笔记本电路相对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路就可以分析计算,这个都是老黄历的电路了。。。比起模拟电路,笔记本电路相对简单多了

我业余的 都直接秒杀这种电路!论坛那些 大神 估计更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十多年前?看来是老司机了

嗯!九几年就开始玩电脑了!维修算业余爱好 我现在主要是搞经营 管理 谋生,现在年龄大了 懒得动手 ,维修都是交给店铺小伙子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九几年就开始玩电脑了!维修算业余爱好 我现在主要是搞经营 管理 谋生,现在年龄大了 懒得动手 ,维 ...

说来惭愧,我也是91年接触的电脑,结果19年才来的迅维培训!20年10月才开始维修电脑,快30年了,才来搞维修!落伍了最少20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来惭愧,我也是91年接触的电脑,结果19年才来的迅维培训!20年10月才开始维修电脑,快30年了,才来搞维 ...

这个行业目前不建议入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行业目前不建议入行。。。。

意思,还是干手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还是干手机去?

电脑很多人都一个月不开机。。。。现在都是手机APP

网友:
有机会就干吧,手机的我也修了一些时间,只是现在没那个工作环境,有的环境是修笔记本,感觉笔记本的理论更强一点,手机的手工更强一点

网友E:
都是实力不错的大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实力不错的大师.厉害。

他们是,我还是很弱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神 帮忙解答下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如何导通的 分析下PQ28的作用

不是大神,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说错了欢迎指点,图截得不是很全,+VA应该是PL7电感右端的电压,正常接充电器就有19V,,+VAD 开机应该就有18.7到18.3V之间的电压,通过PQ31体二级管过来的。
PQ28工作情况:
PQ28的1脚有+VA 19V,Q28的第2脚由PR204 和PR203电阻下拉到地理解为0V,Q28的内部Q1是PNP三极管,E脚比B脚高,电压从1脚流向6脚 19V, 19V电压通过PR205给PR205上拉,使PQ28的内部Q2 PNP三级管的B脚19v(也就是PQ28的 5脚19v) E脚和B脚电压相等,pq28 内的Q2截止,4脚的电压流不到3脚,3脚被PR225下拉到地.使PQ31的4脚拉低,使PQ31 p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大神,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说错了欢迎指点,图截得不是很全,+VA应该是PL7电感右端的电压,正常接充电器就有19V,,+VAD 开机应该就有18.7到18.3V之间的电压,通过PQ31体二级管过来的。
PQ28工作情况:
PQ28的1脚有+VA 19V,Q28的第2脚由PR204 和PR203电阻下拉到地理解为0V,Q28的内部Q1是PNP三极管,E脚比B脚高,电压从1脚流向6脚 19V, 19V电压通过PR205给PR205上拉,使PQ28的内部Q2 PNP三级管的B脚19v(也就是PQ28的 5脚19v) E脚和B脚电压相等,pq28 内的Q2截止,4脚的电压流不到3脚,3脚被PR225下拉到地.使PQ31的4脚拉低,使PQ31 p管导通。

传递正能量!为你点赞!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大神,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说错了欢迎指点,图截得不是很全,+VA应该是PL7电感右端的电压,正常接充电器就有19V,,+VAD 开机应该就有18.7到18.3V之间的电压,通过PQ31体二级管过来的。
PQ28工作情况:
PQ28的1脚有+VA 19V,Q28的第2脚由PR204 和PR203电阻下拉到地理解为0V,Q28的内部Q1是PNP三极管,E脚比B脚高,电压从1脚流向6脚 19V, 19V电压通过PR205给PR205上拉,使PQ28的内部Q2 PNP三级管的B脚19v(也就是PQ28的 5脚19v) E脚和B脚电压相等,pq28 内的Q2截止,4脚的电压流不到3脚,3脚被PR225下拉到地.使PQ31的4脚拉低,使PQ31 p管导通。

传递正能量!为你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递正能量!为你点赞!

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大神,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说错了欢迎指点,图截得不是很全,+VA应该是PL7电感右端的电压,正常接 ...

请教下,您的分析应该是在单独用适配器的状况下,那如果是单用电池或是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那又该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您的分析应该是在单独用适配器的状况下,那如果是单用电池或是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那又该如何理 ...

可以再查看一下4楼的回复!

网友:
大神有心啦,棒棒哒:ka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