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2-14):
开机没反应,经查开机无开机3.3v电压,找到了图中的5脚芯片有5v电压输入,没有输出,判断损坏,更换一个后解决问题。

网友:
简单粗暴有疗效,直接明了。

网友:
这个五脚芝麻管老通病!还有Ec边的排阻

网友A:
这个芝麻管我也是走线半天才找到他坏了,直接买了5个。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芝麻管我也是走线半天才找到他坏了,直接买了5个。

不用买的。那种烂 华硕 台机主板  有这个  5脚芝麻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买的。那种烂 华硕 台机主板  有这个  5脚芝麻官。。。。

哦,还这没去翻那堆坏主板,等这几个用完了,去翻翻看。谢谢。

网友:
楼主挺豪爽的 不转弯抹角

网友:
排阻碰到挺多,这个管子坏的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楼主你好!你这个手机是什么型号,我mt30。都拍不出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