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配E5345CPU不亮

楼主(2021-02-14):
不加散热器按开机键十佘秒后CPU很热,自动断电,不跑码。CPU背面电容两端阻值2欧。怀疑是CPU挂了。哪位大师帮分析一下。

网友A:
g41装至强处理器好像需要改下CPU座子里面的针脚,网上应该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装至强处理器好像需要改下CPU座子里面的针脚,网上应该有教程

改过的用了好几年了,现在突然不亮,怀疑是CPU挂掉了。。

网友:
学到了  g41可以用志强 哈哈。 明天找个g41的玩玩。P43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