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1-02-14):
这是GPU哪项报错了

网友A:
没识别到。。。。。。。。。。。。

网友B:
你什么 显示卡。。 400 软件只能测试 2080以下的, 455的可以测试 3090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 显示卡。。 400 软件只能测试 2080以下的, 455的可以测试 3090以下的。。、、、

titan x帕斯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识别到。。。。。。。。。。。。

我换了2张卡都是这样显示!

网友C:
我在本版下载的400.181版本运行也是同样故障。 显卡为GTX1050。

网友:
过时了,得用这种

网友:
把核显关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本版下载的400.181版本运行也是同样故障。 显卡为GTX1050。

你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关掉核显怎测到坏卡?

网友D:
你这命令测不了双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命令测不了双显卡的

老师傅能请教下么?这个我没玩过

网友:
版本不对不识别

网友E:
我就想问下,点不亮的卡怎么测显存?

网友:
测得是核显不是独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问下,点不亮的卡怎么测显存?

同样问题等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本版下载的400.181版本运行也是同样故障。 显卡为GTX1050。

你是怎样使用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