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显卡看视频死机问题

楼主(2021-02-14):
显卡满载运行没事,就怕轻负载和看视频,会不会和这个多频振荡器有关,好坏怎么测量

网友:
这芯片是干啥的

网友:
显卡修那么多死机蓝屏一般都是核心或者闪存出问题比较多,先加焊试试

网友:
还是多花点时间分析和测试吧,不要动不动就加焊或换芯片,有可能会造成故障扩大!

网友:
提取显卡bios修改一下2D模式下的工作电压,提高点

网友:
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网上百度一下芯片的作用吧

网友:
你确定这个是振荡器吗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吧,再不行就提高2D模式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