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17C用SR17D代换成功

楼主(2021-02-15):
ThinkPad T440 桥芯片型号SR17C 由于USB短路导致桥芯片烧坏  由于手头只有SR17D  SR17E  查资料发现SR17D的USB  SATA  PCIE接口数量和SR17C一样多就用SR17D装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  只是有一个网络设备有叹号 但是已测试有线  无线上网都正常 不影响使用  代换成功 !

网友(2021-04-25):
确定能代换吗?我手上有个神舟的机子大短路  南桥发烫  应该是挂了

网友(2023-02-10):
只要USB没那么多 就可以